新天能48V20AH电池,充满电测充电口空载电压多少正常?

楼主(2019-06-15):
百度了半天,有人说58v,也有54v那个准?

我充满电测充电口空载是53.5v,充电器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单块铅酸电池电压乘4!

网友A:
14.4充满截止 然后恢复到13.8涓流 分别是 57.6  55.2 低一点没关系还能保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4充满截止 然后恢复到13.8涓流 分别是 57.6  55.2 低一点没关系还能保护电池

那我这个是没有充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是没有充满吗?

你没说你充到多少了,你只问58和54那个更准。

3楼不是答复你智能充电器理论截止电压在57.6或55.2了吗。

58对57.6       54对55.2         是怎么理解的。都是满电!!

网友C:
新电池能达到57.6,旧电池55左右,夏天和冬天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你充到多少了,你只问58和54那个更准。

3楼不是答复你智能充电器理论截止电压在57.6或55.2了吗。

我是充满测充电口空载电压53.9~53.5v之间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电池能达到57.6,旧电池55左右

那就是我充电器有问题吗?还是电池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充满测充电口空载电压53.9~53.5v之间波动

没戏,充不满的。

53.9的最高算,内部蓄电池单体只有13.5V,达不到满电13.8V。

你测的本身就是充电器,如果都无法达到满电电压就截止,蓄电池是无法充满的。

充电器空载至少5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戏,充不满的。

53.9的最高算,内部蓄电池单体只有13.5V,达不到满电13.8V。

我不是测充电器空载电压,我是电动车空载情况下测的充电口电压,充电器空载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就是电池充满状态是53.9~53.5v之间波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测充电器空载电压,我是电动车空载情况下测的充电口电压,充电器空载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就是电池 ...

停止充电后电池电压会慢慢下降 低于13.8  低一点点没事 能延长电池寿命 本来铅酸电池就寿命短每次都充满到严格百分之百不说充电器精度不好搞 还严重缩短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止充电后电池电压会慢慢下降 低于13.8  低一点点没事 能延长电池寿命 本来铅酸电池就寿命短每次都充满 ...

我这好像低的太多了吧?

网友:
“48V充电器,最高电压不大于59.6V,大于此电压,充电可能不转灯,低电压不低于55V,低于此电压造成充电不足,长时间容易对电池亏电。”我自装了一台电动车充电电压、电流显示器很好用,一目了然。充电截至电压显示58.8V,电流0A.

网友:
应该知道充电器的工作原理,插上充电器前期处于恒流阶段 ,随着充电时间逐渐转换到恒压阶段电压在14.7X4,此时电流的减小充电器由红灯变成绿灯,电压回到13.8X4,进到涓流充电,此时有几百毫安的电流补充充电,两个小时后充电结束,整个充电过程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