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20ah铅酸电池,电量用到多少冲比较合适?

楼主(2019-06-15):
有说用完,有说用一般,还有说用到70%

到底那个靠谱?

网友A:
70%??那不就是才跑几公里就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那不就是才跑几公里就充电??

用掉,剩余30%,你就别拿他开涮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那不就是才跑几公里就充电??

是啊,我记得原来都是跑不动才充电的

网友B:
看你怎么用了,如果一天就能用完,可以用完充。如果不经常骑,最好定期充电,比如一星期充一次,不管电量多少了。尽量让电池保持在满电的状态,减缓极板硫化。总之电瓶在低电量的情况下停留的时间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怎么用了,如果一天就能用完,可以用完充。如果不经常骑,最好定期充电,比如一星期充一次,不管电量多 ...

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怎么用了,如果一天就能用完,可以用完充。如果不经常骑,最好定期充电,比如一星期充一次,不管电量多 ...

一星期充一次太夸张了吧,如果没有报警器和定位什么耗电的东西,关了钥匙就是彻底断电了,充满电放半年应该都没事。我家里的老踏板,不在家没人骑,我拆掉电瓶负极,放大半年回去装上还能正常点火。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9552反正建议随用随充,4小时不充电,极板开始硫酸铅化

网友A:
7.电动车在运行时,最好在电池使用了80%左右的电量后进行充电,不要在电池电量用尽后再充电,如果电池电量一但用尽后,应关闭电源,不要使用电池‘回升电压’来强制行驶,以防止因‘过放电’而缩短电池寿命。(36伏电动助力车最低电池保护电压为31.5伏,48伏电动助力车为42伏)

超威电池官网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星期充一次太夸张了吧,如果没有报警器和定位什么耗电的东西,关了钥匙就是彻底断电了,充满电放半年应 ...

现在电摩一般都带报警器,控制器自身也有静态电流。关钥匙也不是彻底断电。充满电三个月能把20ah电瓶彻底放空。长期不骑要断开空开,放半年没事。一星期只骑几次的话,还是勤充电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7.电动车在运行时,最好在电池使用了80%左右的电量后进行充电,不要在电池电量用尽后再充电,如果电池电量 ...

有道理,以后就按这个标准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摩一般都带报警器,控制器自身也有静态电流。关钥匙也不是彻底断电。充满电三个月能把20ah电瓶彻底 ...

长期不骑你把电瓶插头拔出来就行了,如果放家里的话没必要开报警器,放公共车库的话才有必要

网友:
铅酸电池充放电原则是“浅放勤充”,长期不用每月充一次电。

网友:
随用随充,保持电量满格为好!

网友D:
电动车电瓶使用技巧:
    技巧一:严禁存放时亏电
    蓄电池在存放时严禁处于亏电状态。亏电状态是指电池使用后没有及时充电。在亏电状态存放电池,很容易出现硫酸盐化,硫酸铅结晶物附着在极板上,堵塞了电离子通道,造成充电不足,电池容量下降。亏电状态闲置时间越长,电池损坏越重。因此,电池闲置不用时,应每月补充电一次,这样能较好地保持电池健康状态。
    技巧二:定期检验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电动车的续行里程在短时间内突然下降十几公里,则很有可能是电池组中最少有一块电池出现断格、极板软化、极板活性物质脱落等短路现象。此时,应及时到专业电池修复机构进行检查、修复或配组。这样能相对延长电池组的寿命,最大程度地节省开支。
    技巧三:避免大电流放电
    电动车在起步、载人、上坡时,请用脚蹬助力,尽量避免瞬间大电流放电。大电流放电容易导致产生硫酸铅结晶,从而损害电池极板的物理性能。
    技巧四:正确掌握充电时间
    在使用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准确把握充电时间,参考平时使用频率及行驶里程情况,也要注意电池厂家提供的容量大小说明,以及配套充电器的性能、充电电流的大小等参数把握充电频次。一般情况蓄电池都在夜间进行充电,平均充电时间在8小时左右。若是浅放电(充电后行驶里程很短),电池很快就会充满,继续充电就会出现过充现象,导致电池失水、发热,降低电池寿命。所以,蓄电池以放电深度为60%-70%时充一次电最佳,实际使用时可折算成骑行里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充电,避免伤害性充电。

网友:
感觉楼主整天担心着电车电瓶问题。每个电瓶都有一定差距的,想用就用,一般用个一两年,坏了就换新的,也不贵。

网友E(2020-01-13):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电瓶使用技巧:
    技巧一:严禁存放时亏电
    蓄电池在存放时严禁处于亏电状态。亏电状态是指电池 ...

再怎么维护,铅酸的寿命都短,每天用的2年几乎减5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再怎么维护,铅酸的寿命都短,每天用的2年几乎减50%

是啊,铅酸电池,目前貌似更不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铅酸电池,目前貌似更不耐用了!

一般的铅蓄电池设计循环寿命就300多次,两年这个情况正常。而且更麻烦的是哪怕你不放电,就是搁置在那,久了自己也会损耗坏掉。
所以铅蓄电池就是垃圾,锂电池完全起来后哪还有它的事。

网友:
楼主真是书呆子,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喽,还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