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通电之后,一关门风扇就转

楼主(2019-06-15):
微波炉关门风扇就转
同时有一股焦糊味。就是有一段导线有一点烤得发硬。导线附近没有什么元器件。(两端肯定是有的)

打开看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元器件烧焦。按加热按钮,也能够正常加热工作。
连接高压包和变压器的那一段导线,本来是红色的,现在的颜色有点发黄了。
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有焦糊味就看腔体里面微波发射出来的地方啦!

网友A:
门开关检查检查,如果有电脑板的可能电脑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开关检查检查,如果有电脑板的可能电脑板故障

目前关键问题是变压器发热厉害:已经把周围的塑料边框烤化了

网友:
我怀疑是磁控管有问题,有的话代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