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法莱克”牌节能灯泡

楼主(2019-06-15):
同事出租屋里的,说是放炮了

品牌 法克! 中间好像还有个莱字
功率20w 功率因素0.5

掰开

输入线一根已经断了

塑料壳烧的乌黑

电路板更黑

再拍近点,输入线到整流桥的铜箔烧没了

高压电容400v 3.3uf

可能是铜电感

13001 小功率高频管 常见于老式的充电头里

灯管没黑,估计灯丝也没烧断,其实换个灯管烧坏的灯泡来可以移植,多年前玩过这事,亲戚从厂里拿了几个出口的节能灯泡回来,结果家里装上,亮几秒就烧了,最后发现电压不对,我就用烧掉的灯管嫁接到烧了灯丝的驱动板上,正常用了一年多才坏

大厂的灯泡这里面会有一个保险丝(保险电阻),记得家里还有一些从这种灯头里拆出来的保险丝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烧了就扔了换LED啊

网友A:
可以换LED灯泡了 。之前撸了很多呢

网友:
看来老猪要送出去一个球泡了

网友B:
貌似1300X系列三极管就是为节能灯驱动板做的

网友C:
线都烧断了,这是短路造成的吗?

网友D:
家里有挺多这种板子呢,不过听说有蓝光对视力不好,现在应该换LED

网友:
炸掉正好换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LED灯泡了 。之前撸了很多呢

撸的都是小功率的,2.5w只能台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1300X系列三极管就是为节能灯驱动板做的

也不能这么说,三极管是通用元件,所有高频功率电路都可以用13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都烧断了,这是短路造成的吗?

没仔细研究,烧成这样的不在少数,可能是开关管,整流桥,电容等某个元件先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挺多这种板子呢,不过听说有蓝光对视力不好,现在应该换LED

节能灯比廉价的led好,led蓝光更严重

网友:
史莱克的有木有?

楼主:
暂时没有怪物牌的,下回要是遇到了发一帖

网友:
炸得好惨,字数补丁

网友:
不久前,5块钱买了10几个5-9瓦的,绝大多数是FSL白光。只有两个杂牌黄光翻车了。摊上一般是2元一个
        本来是5块买了5个12瓦最大的,他那堆里面最大的,用他给的袋子一提,掉出、摔烂了两个,原来袋子是破的,他怕了,就全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