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3D打印机主板的四轴雕刻机(四轴四联动加脱机)

楼主(2019-06-15):
以前用的UNO刷的GRBL四轴固件,挺好用就是四联动有点……不过三联动还是不错的。
这个板子用了一段时间,最开始想加个脱机屏就不用每次都开电脑了,在逛淘宝时发现创客基地的打印机主板,带个触控脱机一眼就喜欢上了

于是毫不犹豫的买下了,经过两个多月断断续续调试,现在基本OK了,今天有时间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不会插入视频……

网友:
能刻玉石吗

网友A(2020-01-06):
楼主你好,这个应该是3d打印的主板吧,用来做cnc雕刻需要修改什么吗?用什么上位机?我也是一直想要做一个既能3d打印又能雕刻的小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应该是3d打印的主板吧,用来做cnc雕刻需要修改什么吗?用什么上位机?我也是一直想要做一个 ...

修改固件配置就好,上位机用打印机的上位机,主要是代码,代码主要打印机能识别的格式,我出刀路用的AC和PM后处理文件修改过了,输出的G代码直接脱机运行或用电脑端上位机运行

网友(2022-03-16):
请问可以分享修改好的固件吗

网友: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下改好的固件吗?

网友(2022-09-29):
A轴有点单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