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个铅酸蓄电池保护电路。。。

楼主(2019-06-15):
      电子秤的4V蓄电池,经常忘记关电子秤,导致后面亏电了, 充都充不进。百度了个电路图是给12V蓄电池用的。数码之家高手多,求高手帮忙看一下能不能改成4V用。

能否改成3.5V启动,低于3.0V就停止供电。希望大侠能提供个计算公式。在此先谢过大家

网友:
改锂电池啊,3.7V锂电池刚刚好能换掉这个铅酸电池

网友:
用锂电池保护板不就行了,或者直接改锂电也行

网友:
4V铅酸,用锂电刚刚好,充电改一下

网友:
40K换成3.3K,10K换成8.2K;300K换成75K试试。

网友:
这是当年我做的,效果还不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86668

网友:
这个电路关机状态耗电应该比电子秤小不到哪去的,直接给4V铅酸上一块锂电池保护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准备某宝入手点锂电池改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准备某宝入手点锂电池改造。。。

不建议直接换锂电池,充电电路改造麻烦,而且锂电池过放会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直接换锂电池,充电电路改造麻烦,而且锂电池过放会鼓的

谢谢提议。查了下锂电保护板参数,能用。。。两种方案各换两三把秤,到时再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议。查了下锂电保护板参数,能用。。。两种方案各换两三把秤,到时再看效果 ...

改锂电,必须更换充电电路,或者改成4.25V1A以下的恒压充电电路,要不很容易炸的.

网友:
按你的要求,需要的是一个低压断电但不能恢复,因为电瓶断开负载会慢慢恢复电压,你设定的3.5伏恢复,会造成断续供电,后果是电瓶还是会过放,如果不愿意改锂电,就需要一个保护后需要手动复位或充满复位的电路,给你一个电路你看看

补充内容 (2019-7-6 23:21):
R3是12V电瓶的数值,用在4V电瓶上应该是1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