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西普尔主板自己加了风扇组的看来不靠谱

楼主(2019-06-15):
48V20AH电池,用这个充满电才53.5v,那个时候以为电池不行,上个月刚换电池,感觉充满电加速掉压厉害,今天测了充满电也才53.9~53.5V,看来是充电器不行,要换了

网友:
什么原因不行呢,我的原装丢了,去店里问要120元一个原装充电器,在网上花30块买了二手西普尔板加风扇加外壳,我的是60V20A

网友:
夏天充满应该在55V比较好。

网友:
转灯电压可以自己改吧

网友:
充满后掉到53左右正常  你可以充的时候量一量多少V变灯  或者在充电器上直接加一个小型电压表头 更直接

网友A:
我的60V20AH的,充满后,电压为66V~67V,应该和你这个53.5情况一样吧,使用感觉正常,不是一个表,也许会有些许误差。
53.5V*4=13.375V
66V*5=13.2V
67V*5=13.4V
个人觉得你的充电器基本正常。……
楼上说的对,要看一下转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0V20AH的,充满后,电压为66V~67V,应该和你这个53.5情况一样吧,使用感觉正常,不是一个表,也许会有 ...

恩,今天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充电口爆了一次,去维修点维修用线随便接的,今天把那个线搞点之后,加速电流表明显摆幅减小

网友:
我有一只这个充电器,60 V的,昨晚改成48V的了。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板子组了一个,原车都市马的爆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1329&extra=

网友(2020-07-21):
引用 楼主:
恩,今天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充电口爆了一次,去维修点维修用线随便接的,今天把那个线搞点之后,加速电流 ...

是因为充电口焊点的问题吗?如果这样,电池组焊接是不是也有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
我的也是充满转灯 充电口测量53.5v,同样是新电池,很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