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天鹅洗衣机不开机拆开检查

楼主(2019-06-15):
这是修复后: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659

小天鹅洗衣机不开机,拆开检查看下。朋友的说是有时能够开机,有时不行,今天彻底开不了,拆开面板看看。简单的测量下,开机键是正常的,估计面板的控制板有问题,还是TB上买个替换

网友A:
能脏成这样也不是平民百姓了

网友B:
这不算脏,我那个用了9年之后,板上的防水胶自己慢慢的融化,然后就废了。

网友C:
先检查下机盖开合的那个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下机盖开合的那个传感器

貌似一般波轮洗衣机打开机盖也能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算脏,我那个用了9年之后,板上的防水胶自己慢慢的融化,然后就废了。 ...

94年的小天鹅 16年才卖废铁 快死之前自己修过两次 电脑板拆开看 一丁点都没脏 17年扔了另一台98年买的小鸭滚筒 那个更新 别说电脑版 壳体里边都干干净净 连接加热的那两个极还亮闪闪的 桶身和负重块上红色防锈漆一丁点灰都没有 就是阻尼器看起来特别脏

网友D:
控制板拆下后有试过上电开机吗?

网友E:
洗衣机的故障一般都是从电脑板受潮开始的,然后就是轴承磨损、滚筒支架老化断裂、传感器失灵, 一般品质不错的洗衣机都可以无故障的用上十几年

网友F:
我家的整过一次到现在10多年啥毛病没有。当时也是这种情况,当时问题是变压器长时间带电发热,再加上厂家为节省成本,锡量不够,导致引脚虚焊,用刀在引脚出挖个洞,补锡处理后至今一只服役中,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整过一次到现在10多年啥毛病没有。当时也是这种情况,当时问题是变压器长时间带电发热,再加上厂家为 ...

咨询过朋友说变压器坏的可能性大,朋友说直接买新的电脑板,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衣机的故障一般都是从电脑板受潮开始的,然后就是轴承磨损、滚筒支架老化断裂、传感器失灵, 一般品质不 ...

谢谢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拆下后有试过上电开机吗?

没有。不过之前主要开机键能点亮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下机盖开合的那个传感器

这款只有脱水盖子才会停,平时洗衣服都可以打开,我测试过和现在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脏成这样也不是平民百姓了

这个朋友是不一般。洗衣机的内桶过滤网都不知道拆,你知道第一次拆开是什么样子,夫妻2个都是医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过朋友说变压器坏的可能性大,朋友说直接买新的电脑板,不折腾了

你可以考虑用针刺进去测量变压器是否坏了,也有可能是整流桥或者保险坏了,简单的可能处理一下,复杂的就别修了。。主要是有胶不好测量和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过朋友说变压器坏的可能性大,朋友说直接买新的电脑板,不折腾了

换板一定要原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朋友是不一般。洗衣机的内桶过滤网都不知道拆,你知道第一次拆开是什么样子,夫妻2个都是医生 ...

我家洗衣机我没管过,都是我老婆在用,过滤网买来后5年没拆过,后来电磁阀关不住了,我拆开才发现,过滤网没洗过,里面全部堵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不过之前主要开机键能点亮都正常,

建议拆下后还是上电试试,电源板上黑色那块是继电器?如果是,这个开关应该是直接控制220的,按下开关后继电器吸合了才会送电。另外,如果面板按键的导柱很长,这种开关有可能会跟导柱发生错位,导致开关按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拆下后还是上电试试,电源板上黑色那块是继电器?如果是,这个开关应该是直接控制220的,按下开关后 ...

谢谢分享,后面有测试过,测量有220v进来就考虑开机键问题,测量正常,已经购买新的电脑板,回头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只有脱水盖子才会停,平时洗衣服都可以打开,我测试过和现在的不同 ...

前面修过一台小天鹅TB75 ,开盖会报错C3,不能洗的

把那条猪肝色的到驱动板的线插头里面紧一下,还有黄色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