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一个5v3针rgb集线器!

楼主(2019-06-15):
本人比较喜欢光污染,做了幻彩钢铁侠,方舟反应堆rgb,与主板神光同步,但主板灯座接口不够用了,就做了个5v 可编程rgb集线器,外接供电,就不怕不够用了!

网友A:
后面绕线圈那个我还以为是无刷电机定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绕线圈那个我还以为是无刷电机定子

我觉得吧!改下超导线圈能否做成微型粒子加速器

网友(2020-04-24):
大佬请教下,可否分享下原理图?

网友(2020-08-24):
HUB外加电源5v与原来5v直接并联?不需要加个二极管隔离一下吗?

网友(2020-12-02):
卡吧定律:RGB可提升50%性能。

网友:
光污染太严重了,前方高能大家迅速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