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6电锤这个密封圈是哪个位置的?

楼主(2019-06-15):
忘记了,感觉自己干啥也不用心,唉。找了半天也没安上

网友A:
你去问叫 jackkane 或者小李飞拆修 的坛友 他老站发过几个26维修的帖子 应该会知道  图片里我是只能说看着像是螺丝四方套那个6907轴承的油封环了

网友:
大轴承油封。前后这图实在是看不出来。能清楚点大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问叫 jackkane 或者小李飞拆修 的坛友 他老站发过几个26维修的帖子 应该会知道  图片里我是只能说看着 ...

怎么大个的一般就是前汽缸大桶上的。有两个一个在大桶前部,是一个标准的唇形油封,那个卡的很结实,不特意去换也不会拆,更不会掉。

所以这一般是后部的,因为砸大轴承碍事,往往会拿下来,是一个方条皮圈。拆26电锤汽缸都知道有一个塑料桶子,在中间,这个皮圈就在桶子前面,先塞入汽缸,再放上塑料桶。

网友:
图片太小太模糊了,无法区分是唇形还是皮圈,  唇形是汽缸前部的,皮圈后部的,  用于汽缸前部主轴承的润滑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大个的一般就是前汽缸大桶上的。有两个一个在大桶前部,是一个标准的唇形油封,那个卡的很结实,不特 ...

我只是凭感觉 觉得应该是6907的油封 没什么依据 其实轴承型号我都可能记错了 不过那个是汽缸最大的一个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