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亦智BH-808拆解 高清多图

楼主(2019-06-15):
最近本来想自己折腾投影太麻烦,就没有搞了,把那个169元买的分辨率低的也卖了,300元收了一个,亦智BH-808说是1920*1080 实际上应该是1280*720的,刚开始说只是外观问题,结果一看傻了,好多大片黑影,晕了拆开一看,里面应该是灰尘。
效果下面这样黑影。

拆解开始

内部光路,有罩子的

拆开发现原来就是这个问题,后菲镜好脏

原来后菲镜很干净,是这个隔热膜的问题,清洗干净了,完美

150W的灯,感觉像是坏的,右上角有点缺,实际是好的。

这是屏幕,也很多灰,早知知道先用吹气筒吹一下再擦,结果我一开始就擦,搞花了,后悔死了,还好不影响显示。

喇叭,我还以为是一两个呢,里面那个是假的,还好,是立体声的,两边都有。

显示屏尺寸还没算是多少寸的。

洗干净了,上上去了,看上是非常完美。

电源风扇控制电路

看上去还可以。

RTL8723 蓝牙 WIFI 二合一的
功放是 TPA3110L

还有电视功能,不过没焊天线接口,内存2G ,cpu散热器贴的太稳,没拆开。

清理完成,安装以后,整个屏幕红了,傻眼了,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把屏搞坏了,试了几次重新接上都不行,很失望,结果一个一个再拆了,把隔热膜拆了(刚开始我不知道是隔热膜差点丢了),把隔热膜拆了效果很好,没一会,屏就烧黑一块,赶紧断电,这时才发现这个,这个薄一片原来是隔热膜,平时看上去两边一模一样,但是反就会整个屏膜红了,后来,安装正确,上上去非常玩美。

网友A:
看着像是投影仪套件组装的,光路部分没有密封。品牌大点的投影仪,一般光路密封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投影仪套件组装的,光路部分没有密封。品牌大点的投影仪,一般光路密封防尘。 ...

有密封的,只是我忘了把罩子给拍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投影仪套件组装的,光路部分没有密封。品牌大点的投影仪,一般光路密封防尘。 ...

有密封通道,但是它有个屏幕散热通道,要从那里吸取风过去,所以它就有灰尘。

网友:
没看到效果图

楼主:
效果还可以。

网友B:
比起来我还是喜欢DLP投影,就是价格高点,但同功耗下亮度更高,色彩也是单片式液晶投影无法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起来我还是喜欢DLP投影,就是价格高点,但同功耗下亮度更高,色彩也是单片式液晶投影无法比的 ...

家用的DLP的少,一般商用机多一些,只能说各有优缺点吧,家用这种看高清也很不错,没人会站很近给你看几个像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