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494芯片24伏开关电源,空载电压正常,带载电压降为零,是那里有问题?

楼主(2019-06-15):
494芯片24伏开关电源,空载电压正常,带载电压降为零,是那里有问题?
风扇卡住不转,插头处烧在一起了,强拉开,还是这样。带载还有好象液体沸腾的声音, 初级两个大电容电压降为零。空载串联的100w灯一不亮,带载串联的100w灯就亮。把输出电流由1.4a调至1a,有19v的输出,灯泡暗亮,初级电容有90v左右电压,一路比另一路低4v左右。

网友:
正常带载电压降为零,是那里有问题?

 负载短路。

楼主:
负载端单独加12v电无异常

网友:
烧黑的地,元件查一下。另外补焊次级检流电阻和大电感,测量电感通不通类似故障的遇到过几个是电感铝线断的

网友:
板子都烤黄了,电源劳累过度啊,检查一下高压部分那几个小电容,高温之下可能把电解液都烤干了。

楼主:
空载串联的100w灯一不亮,带载串联的100w灯就亮。

网友:
带载大电容电压是零,那就重点检查大电容和前面的电路(整流桥、共模电感、保险管、NTC,包括导线和铜箔),哪里接触电阻大(近于开路),或者是大电容漏电太大?

网友:
带载还有好象液体沸腾的声音, 初级两个大电容电压降为零
这种声音是频率不对,检查初级电路的电容是否失容,开关管正常不,

楼主:
刚才把输出电流由1.4a调至1a,有19v的输出,灯泡暗亮,初级电容有90v左右电压,一路比另一路低4v左右。

网友:
主电容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把输出电流由1.4a调至1a,有19v的输出,灯泡暗亮,初级电容有90v左右电压,一路比另一路低4v左右。 ...

换初级电容,另外空载OK后,带载测试时要换个大灯泡。否则电压不够。

楼主:
修好了,是初级大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阻值不一致,更换后解决。虚惊一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好了,是初级大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阻值不一致,更换后解决。虚惊一场。 ...

均压电阻不一致一个90V另一个起码120多V了,怎么才低4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压电阻不一致一个90V另一个起码120多V了,怎么才低4V呢?

这是串灯泡带载造成的电压降,二者还是差4v左右

网友B:
求具体的元件图,在线路板上圈出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具体的元件图,在线路板上圈出来。感谢!

已圈出来了

楼主:
图中圈出来了

楼主:
这二个电阻看不出任何问题,其他元件查了,找不出问题,才怀疑他俩,换了好了,只能是他俩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