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想DIY一个type c 模块,可以直接替换USB 3.1的母口,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9-06-16):
想DIY一个和usb 3.1type A母口一样大的一个模块,可以直接将3.1的母口换成这个模块得到一个type c口,只需要数据功能,差分对等长布线和阻抗匹配不会,有大神可否指导一下?PS:这个应该不算伪需求吧?想给现有老设备改装Type c 接口!我画的图上的绿色脚是下载的3D封装修改的,有些不对,大神应该能看懂吧。

楼主:
重新修改了一下,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为什么typec固定脚没有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typec固定脚没有焊盘?

这个3d封装是下载的,是前贴后插的,不好布线,修改成了双排贴的,所以有些位置不对

网友B:
有typec转4P的母座,2.0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typec转4P的母座,2.0是没问题的

就是为了双面3.0速度,不然就用不着芯片都能实现单面3.0

网友:
没必要3.1,3.0足够用还简单,3.1也没有啥设备支持

网友:
双面3.0也可以不用芯片实现啊,双贴的封装立创EDA里有,不要用前贴后插那个母座,我用热风枪加上BGA预热台,焊接成功率都只有50%左右
里这个只有这么大的PCB面积,不用考虑差分对等长布线和阻抗匹配,影响不大,不要把走线布出直角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