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 USB插线板高仿?

楼主(2019-06-16):
黑色那个是官网买的,线明显粗了很多,白色那个是后来在淘宝买的,拆解后主板和变压器和网上的都不一样,是高仿的?

网友:
感觉看上去差不多啊:http://bbs.xiaomi.cn/t-11724549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吧,我觉得更有可能是缩水了的版本:http://bbs.chongdiantou.com/thread-1927-1-1.html

网友:
看线外径粗细意义不大,不像高仿的,要是高仿的5V部分可能会很山寨的

网友:
小米的东西可以好多工厂代工,一个型号好多版本,电视手机也一样

网友:
代工厂的批次不同而已,电路设计略有缩水,线径这个肯定符合标准,差别就是外层胶皮厚度不同,都是正品

网友:
看着不错,有固态电容。一般山寨的只用普通电容,有的单管式方案空载发热。

网友A:
感觉小米的东西,头批质量最好,卖得动了就开始降成本薅羊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小米的东西,头批质量最好,卖得动了就开始降成本薅羊毛。

其它厂商都是这样吧

网友:
两个拆开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小米插线板有不同的代工厂,至少有4个版本,没毛病。

网友:
看上去还行啊,就算是高仿也没问题了。

网友:
老国标 0.75的线  新国标1.0的线  两个都是真的

网友:
拆的那个电路是真的,而且是最早期米思米的版本,现在不多了。。。

线变粗,因为排插国标升级了。

17还是18年强制要求1mm^2的导线,小米后期产品导线加粗了,价格暂时没有调整。。。

网友:
三美电机的货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