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R11PLUSKT换屏幕

楼主(2019-06-16):
白色屏幕换黑色屏幕,没办法原装屏幕太贵了,找了个瑕疵黑色原装屏幕,又网购黑色指纹键。

网购瑕疵原装黑屏幕

开始拆机试屏幕

必须拿下底部小板,要不屏幕排线无法取出。

楼下试屏幕。

楼主:
继续 开始测试屏幕
开机显示正常

右边有一条竖线,可以接受,测试
触摸灵敏

开始去除原机白色屏幕

没有加热的
工具不好搞。

去除下来的残胶

拆下的屏幕排线对比

取下白色指纹键

楼下安装指纹粘屏幕。

楼主:
接着来,网购的黑色指纹键安装
拆下原来的白色指纹键

黑色和白色指纹键对比一下

安装上看看去

胶粘

屏幕粘贴没有拍照,也就是四周打胶,压12小时以上。

完毕。

网友A:
垃圾~给我早扔了,还浪费钱去修?

网友:
赶上直播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给我早扔了,还浪费钱去修?

用了下还好了,没有那么差吧。

网友A:
我还有台HTC的~什么都装不了~我早想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台HTC的~什么都装不了~我早想扔了!

这个运存6存储64感觉还好,反应灵敏,比运存4的快一些。

网友B:
竖线都行??,,真能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竖线都行??,,真能忍!

看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C:
我这乐视pro3,使用正常,买块品胜电池,正想下手换电池,这拆屏不好拆,怎么下手好

网友:
普通的原装屏幕都不便宜的话,估计全面屏更不便宜。我以后不敢再换全面屏等,非标准件多的手机。

网友:
能用就行啊,更新换代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乐视pro3,使用正常,买块品胜电池,正想下手换电池,这拆屏不好拆,怎么下手好 ...

不用拆屏幕,拆后盖就可以换电池。

网友D:
瑕疵屏有亮线说明屏的坏点已经不少了,亮线时间久了可能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多。

既使是全新屏也不保证没有坏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瑕疵屏有亮线说明屏的坏点已经不少了,亮线时间久了可能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多。

既使是全新屏也不保证没有 ...

估计是有瑕疵,才会这么便宜吧。不过有些屏,显示没问题,但打横正中间会触摸失灵。
          比如TC里面不同的排序方式就无法切换。

网友:
不是吧。。。有条竖线也可以无视?

网友:
牙膏挤不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