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论可换电池的便利型设计

楼主(2019-06-16):
一图流

楼主:
别说会崩,总不至于真的看着它崩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说会崩,总不至于真的看着它崩吧

6225的电池比较 好改,还可以加充电板、保护板、电量显示。
你这个边沿应该要弄个台阶

网友:
在电池中部两侧的红色塑料,可以切掉部分以便用手更换电池

网友:
你们把6225都能玩出花~!哈哈哈 !~

网友:
用得少的, 一两月才充一次电.

如果一天要充几次的 , 还不如多备几个电池, 改个防呆快充电器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25的电池比较 好改,还可以加充电板、保护板、电量显示。
你这个边沿应该要弄个台阶 ...

不需要,带子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2019-11-05):
粮草未尽兵马先行!先收了1个电池,就等机器了!
很想像楼主一样改电池,心里一直有个坎过不去!电池输出电流!18650电池座的输出针脚,我只有图片这一种,觉得太寒蝉了,大电流一直是个梗!电池选用VTC6这电池低于80度可以连续30A(但不知道6225的电机最大扭矩堵下是多大电流)反正用最大的电流喂吧!

对比下18650电池盒的输出引脚
再来看看原装电池的连接

网友:
好久不见这种布条了,现在都不想让你更换

网友B:
电池盒中间再切点这个布条就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盒中间再切点这个布条就不需要了

这样比较省力

网友B:
建议换个耐脏的布条

网友:
可以,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个耐脏的布条

比如......抹布???

网友:
一直想改个6225电池,里面的电池座带触片的圆柱体要怎么取得

网友C:
大电流输出,这种接触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输出,这种接触有点悬。

比弹簧的好多了,电池也是这种方式与机身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