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2P空调室外机

楼主(2019-06-16):
仅有照片,懒得文字说明;
不为M币,只是为了分享。

网友A:
不知道这类的空调能不能换压缩机改变成三匹的机器,不用换其它部件?

网友B:
真够省的,铜管也没了,单层散热片 抗腐蚀型极差  都是价格惹的祸。
以前的空调都是双层铜管散热片 制冷效果好 抗腐蚀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类的空调能不能换压缩机改变成三匹的机器,不用换其它部件?

应该不行,有很多似乎都上铝管,甚至铁管。九几年的老空调室外机,铜管散热器应该可以。

网友C:
卡尺所在的位置是保温棉?

网友C:
这个\美芝压机不怎么样,山寨厂都喜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尺所在的位置是保温棉?

卡的是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够省的,铜管也没了,单层散热片 抗腐蚀型极差  都是价格惹的祸。
以前的空调都是双层铜管散热片 制冷效 ...

这台就是管道腐蚀穿孔了,铝的

网友:
居然是汽车这种铝的散热器,疏水性差,而且感觉耐腐蚀性也不比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美芝压机不怎么样,山寨厂都喜欢用

我还以为是好东西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是好东西咧

常见品牌的压缩机差距不大,美芝是东芝和美的合资的,性能可以。2p空调用单排散热器缩水太厉害

网友:
这散热器够薄的

网友:
空调散热器都用铝的了?美的空调看来要留意了。

网友:
有台05年的格力窗机,双层全铜管,制冷强劲,可惜国内市场对窗机不友好
外销的窗机也有用上新的技术,无氟冷媒,直流变频压机,直流内外风机,高效笼式扇叶,内外隔断,一样有静音高效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铝管机器吧。

网友:
穿孔原因是外力?  我原本还打算用高压水枪冲洗下,看到这个不敢了

网友:
穿孔是环境差导致的,不能因为铝的价值低于铜就说铝不好,焊接铝冷凝器效果不会比铜铝结合冷凝器效果差,不过最终市场会根据消费者需求在看得见的地方区分纯铜版和纯铝版。甚至连接管用高分子橡胶管代替。

网友:
我昨晚折腾一台美的空调,原1.5匹压缩机坏了,换成了2匹压缩机,外机铭牌R22制冷剂380g,高压管结冰,最后实际加入980g,运行电流7A,低压0.4Mpa,制冷状态良好。另一台格力大1.5加制冷剂850G,运行电流6.2A,有点不明白的是美的制冷剂只有380g?等会发个帖子探讨一下,很久没有修过空调了。

网友:
铝有铝的好处,铝表面氧化后耐腐蚀可是很厉害的。铜其实耐腐蚀并不好,汽车冷凝器都是厚管铝,就是因为耐腐蚀。
只是家用机现在为了省钱,做的太薄了,铝管的接口金属疲劳耐力不足,所以断裂的地方都是根部,看上去像是烂穿了而已。

网友:
美的空调制热效果实在不怎么样,制冷效果倒是挺好,也挺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