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kyworth创维T75F波轮全自动洗衣机简拆

楼主(2019-06-16):
     Skyworth创维T75F波轮全自动洗衣机

能效标识

电气参数

拆下后盖板

电源插头的固定方式

一个电机

洗浴桶挂载拉杆

底脚一个可微调高低

装上防鼠板---感觉意义不大,影响散热通风

上电待机功耗

偶尔

开机设置

功耗

洗涤功耗

甩干功耗

网友:
看起来不错,要买就买全自动的

网友:
啥,创维也有洗衣机?印象中只有电视机。

网友A:
同上,还真第一次听说创维洗衣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上,还真第一次听说创维洗衣机~

现在创维什么都做,黑电白电都有,手机业务因为亏损转让了。下面还有安防科技叫创维群欣,接一些广告机拼接墙和公共工程,智能门锁也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上,还真第一次听说创维洗衣机~

洗衣机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员工都不愿意用,冰箱好一点。

网友:
这么看它不爽啊 到手就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创维什么都做,黑电白电都有,手机业务因为亏损转让了。下面还有安防科技叫创维群欣,接一些广告机拼 ...

智能门锁(指纹锁)几大家电巨头都在做,连粗粮都做

网友:
谢谢分享。。。。周末时间,大婶又要劳动改造了。。。。。

网友:
额了,创维居然也做起了洗衣机。

网友:
原来创维还做洗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