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给同事做个U盘SM3267AE+TH58TEG7DDLBA4C

楼主(2019-06-16):
周五同事拿来两片拆机闪存让我给做个U盘(自己倒贴了主控板和外壳),趁周末休息没事就给弄好了。手里的IS903板子只剩下在论坛换的黑板了,没舍得用。只好找了块SM3267AE双贴板焊上了!量产后坏块不多只有20个,速度也还可以,周一上班就交差了。

网友:
手艺真不错哦

网友:
还是喜欢老芯片的时候,新的芯片老主控都不支持,买个新主控都可以直接买个盘了,没动力了

网友A:
R43可以移到R44,
DDL用1.8v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3可以移到R44,
DDL用1.8v电压就可以了

对电压选择不太懂,已经装壳子里了,不影响使用的话就不弄了。

网友B:
手艺不错,焊接的很干净!赞

网友:
这速度,上3267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焊接的很干净!赞

bga焊出来一般都比tsop干净

网友:
手艺可以啊,这flash我囤了十几个,贴903速度快不起来

网友(2025-02-17):
请问 TH58TEG7DDLBA4C 的 银灿量产工具 有吗? 我找了几款都没有这个型号的 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