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品胜备电10000mah充电宝

楼主(2019-06-16):
这些收来的充电宝都有点问题,

这个很常见

10000mah,以前收的,现在可是不要了,都觉得是负担

指示灯,没搞明白呢,充电时第一个灯红色,放电第一灯绿色
那1A,2A干什么用的

拆开是5节紫薯电芯

我喜欢修这种,焊接的容易拆下电路板,小米板子太难拆
拆了也很难焊上

电路板正面

背面

主要还是输出脱焊,时有时无输出
有很细微的开焊

这个倒是没事,但是也加固一下吧

加固后的

小U口

充电

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啊,我咋蒙圈了呢

网友A:
这么小的焊点你是怎么焊上去的?有台灯放大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焊点你是怎么焊上去的?有台灯放大镜吗?

没有,就是直接焊,再小就不行了

网友:
焊点光亮饱满好评

网友:
三脚的变色LED,这种情况通常是大力或者弯折导致,除了使用者注意,没啥好办法~

网友:
这个充电宝不差的,我拆过一个进水的

网友:
2A放电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个充电宝做工算不错的了。

网友:
品胜的做工比罗马仕的好多了

网友:
福斯特2000mah的电池不怎么样

网友:
我帮主任维修了一个是灰色的LG电池。

网友:
看上去能用,二极管整流升压输出,和线性充电方案。以前有些品胜采用两三串锂电池,充电升压,输出buck降压,好像比二极管整流boost升压效率高一点。

网友:
感觉不如小米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产品,比我想象的要好些地。。。。。

网友:
好像是国产电芯

网友B:
哪里弄的这么多品胜充电宝 ,,,品胜送的 ,腻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弄的这么多品胜充电宝 ,,,品胜送的 ,腻害。

地摊买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可能5块钱吧

网友:
我今天也去废品店收了一个品胜3位数码显示的TS-D187 10000mah,3元一斤称的,合1.5元。电芯37wh,输出1A5v标称7100mah,按这个数据输出效率94.5%。拿回来直接就可以充电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