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体式显微镜如何清灰?

楼主(2019-06-16):
淘了个洋垃圾,拿到后目镜和物镜灰不少,想尝试下清理清理,不敢贸然下手,请大神们指点一二。
1、镜片是如何固定在槽中的?很松一碰就能掉下来,如何固定?

2、没有用过其他体式显微镜,个人感觉调焦旋钮紧紧的,怎么拆了调整?

3、目镜桶拆下来了,貌似也是里面有灰和污物,如何拆开清理?

注意事项是?

网友:
不要随便拆卸里面的棱镜和透镜组,即使做好标记也不要去拆,不然你装上去就会发现重影或者焦距不齐了,我拆过之后就是重影,自己调了半个月光轴,目前轻微重影,看的头晕

网友A:
想要清洗可以找专业的光学仪器店去让他们给你清洗,他们应该会弄,自己只能把表面和手能摸到的地方清理一下,别的不建议自己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清洗可以找专业的光学仪器店去让他们给你清洗,他们应该会弄,自己只能把表面和手能摸到的地方清理一下 ...

谢谢,知道了

网友A:
你这台体视显微镜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体视显微镜多少钱收的?

三百多啊,不大会用啊,能否加个wei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百多啊,不大会用啊,能否加个wei交流?

这个玩意简单,你把要观察的东西防到镜头下面,调节合适的倍率和焦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