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舜红220V 110V互转变压器拆解

楼主(2019-06-16):
海淘了一套AC德科 ARD847的电动起子,充电器电压是110V的,于是就买了这个电压转换器。早就想拆了,一直没动手,今天想起来就动手拆了,
新手拆解,见笑了。

包装正面

包装背面

温馨提示

产品正面

产品背面

重量,拿在手里还是挺有分量的

拆解工具,40快撸的skil 4V

输出接口

输出接口翻一面

电压转换开关

变压器接线

输入接口是焊接在上面的,不弄下来了

提示灯

装好了,还是测试一下。

装到AC德科的箱子里,刚好放那个位置。
AC德科就暂时收起来了,先用用SKIL 的起子,拆电脑螺丝还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A:
我以为是自动转的,原来是手动调换初级次级线圈。如果调到110转220档上面,插到220的插座上,出来就变成44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自动转的,原来是手动调换初级次级线圈。如果调到110转220档上面,插到220的插座上,出来就变成440 ...

这个便宜的,才50多块钱。  贵的就是自动转的

网友:
谢谢分享,质量看起来不错。

网友:
有30W就不错了

楼主:
说的50W。。谁知道呢

反正我充电器够用就行了

网友:
哈哈,是不是铝线呢

网友B:
才1斤多,估计就10多W,充电器拆了看看,如果里面的电容耐压400V,直接上220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1斤多,估计就10多W,充电器拆了看看,如果里面的电容耐压400V,直接上220也是可以的。 ...

充电器不敢不敢,就这样用吧。  充电没问题就行

网友:
至少把开关换个大的船型,或者焊接成固定的110V输出,顺便加一颗小的风扇给变压器散热。

网友:
只是别把110V端接到220V上,如果那样就能看礼花了!

网友:
如果在国内使用110v电器,误将开关拨到110v位置会怎么样?

网友C:
功率太小了,怎么也得弄个环牛吧?

网友D:
这货原理很简单,就是功率是硬伤。为了确保安全,最好还是找块橡胶把波段开关那里封住吧!

网友E:
拨错开关就变成440V输出咯,嘎嘎嘎,换做我就改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拨错开关就变成440V输出咯,嘎嘎嘎,换做我就改充电器

技术不到家,充电器烧了不会修就麻烦了。   这个小东西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原理很简单,就是功率是硬伤。为了确保安全,最好还是找块橡胶把波段开关那里封住吧! ...

好想法
反正一直用220v,封住不会拔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太小了,怎么也得弄个环牛吧?

够充电器用就行了,功率买大了也用不到啊

网友: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双线圈,如果是双线圈方便改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
有初次级线圈的普通变压器改做自偶变压器的话容量可最高提高到5倍多,这个是降压一半的按提高2倍来算,那么这变压器看样子有25w容量,所以标50w算过的去吧。
只是那个转换开关太弱了,虽然设计的是不带电开闭,但是不开闭它坏掉也是有的,楼主应该把它取消线头直连才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