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款镍氢充电器充电饱和度及电池容量测试

楼主(2019-06-16):
五款充电器从左到右分别是GP傻冲U411,瑞鼎225,爱克斯达VP4P,索尼贴纸版CS2A,耐杰A01,GP充电电流300ma串充,一次必须2节一快充,瑞鼎225四槽独立充电电流300ma,VP4P用的500ma充电,也可以0.5A/1000ma/2000ma充,CS2A冲AA是单槽400ma,耐杰用的500ma充电,可以500/1000ma切换。具体测试看截图,测试使用的是全新电池,分别是GP1300mah镍氢两节,1#充满采用1C放电,2#充满采用0.5c测试,倍量2700mah电池充满直接1c放电,接下来出场GP1300mah镍氢1#测试,先上几个充电器参数

测试电池都是全新,容量没问题,先测试GP1300的1#,结果直接看图

放电曲线对比

倍量2700mah,电池来源朋友的,家里都有二娃,有娃自然有玩具,但他们自带的电池非常渣渣,我就推荐他买了4.9到家的倍量1200镍镉,实际容量700mah左右,比玩具自带好很多,镍镉结实耐用,不怕过放这点喜欢,再然后他需要容量大的,自然而然就买了倍量2700

接下来是GP1300mah镍氢2#,放电倍率为0.5C也就是0.65A

索尼CS2A是贴纸板,自己改的涓流指示灯,涓流指示灯熄灭以后静置2小时开始测试。这次放电容量为805Mah,不正常,应该是充电器出问题了,以前也闹过几次,也就是前边测试的四节900Mah镍镉,充满后放在剃须刀里边,用几天就会有一节没电,当时以为电池挂了,测试过电池后发现内阻和容量没问题,那么应该是充电器有问题了,是第二槽。

倍量2700mah充满1c测试,Gp充电器是8小时定时冲,这次就没参加,瑞鼎225冲大容量也是8小时定时保护,到时见又塞了进去,一会停充,静置后测试。

倍量2700mah用1C放电测试容量2400mah左右,这个应该算足容吧?论坛2700mah电池测试看到过几个,貌似都不理想。

整理一下,懒得看表的直接看下图吧

楼主:
二楼自己的,帖子中原来图片删掉了,重新在隔壁论坛下载的,所以有论坛logo

网友A:
谢谢分享,不错,没想到gp串充饱和度不错,ryd225充不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错,没想到gp串充饱和度不错,ryd225充不饱啊

串冲饱和度肯定是最好的,因为他过冲了,225饱和度大概93%左右

网友B:
超霸充电器说明里的“不可吞食”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霸充电器说明里的“不可吞食”是什么鬼?

充电器本来也不可吞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是辣鸡

在大神眼里看来肯定都是垃圾,能叫我们看看大神用的什么充电器个电池吗?

网友D:
楼主费心 这些测试也花不少时间和功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费心 这些测试也花不少时间和功夫吧。

测试仪晚上挂机测试就可以,不太费力

网友E:
这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花费了楼主不少精力!谢谢你的分享!我仿佛回到那个在实验室的岁月了。

网友F:
没有ic99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花费了楼主不少精力!谢谢你的分享!我仿佛回到那个在实验室的岁月了。 ...

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想研究一下,也许这就是生命在于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ic99吗?

ic99暂时没这个想法,曾经3100我买了五台

网友:
手上的耐杰a01和你的一样,看来充电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一直不喜欢串充,总觉得串充,对一致性不好的电池来讲,会有一节过充的
楼主的CS2A不稳定,扔了吧,充电器没有电池值钱,镍氢串联使用,如果有一节没有充满,会导致这节电池过放短寿的,充电器可能没有电池值钱呢

网友(2020-07-17):
老大很有探索精神,先顶了再说

网友(2025-02-27):
引用 楼主:
ic99暂时没这个想法,曾经3100我买了五台

曾经3100我买了五台

就是最贵的那个多功能电池充电器?

网友:
这个做的真用心,不过充电器有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