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鹤见水泵,请教水泵转子会衰减吗?

楼主(2019-06-16):
去年x宝买的100w的泵,看评价视频流量不错,性价比高就试试看吧。
到手后功率计测得实际功率150w左右,新泵时流量很足,出问题后水量只有原来的1/3,水泵也没有运转异常的声音之类
找卖家售后,卖家说只保烧电机,说也许转子磨损,让我拆开看看。。。

x宝上其他品牌的同类转子

楼主:
100w的泵,电机是油浸密封的,功率实测150w,正常和故障时都测的150w
潜水泵,大概结构如图,长得差不多就是这样

网友A:
叶轮磨损,密封漏气等等都会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轮磨损,密封漏气等等都会衰减

密封漏气是哪个位置的密封,转子?卖家说转子是浸在水里的,我晕

网友B:
运转正常一般就是密封问题,调节密封胶圈厚薄,平衡上紧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封漏气是哪个位置的密封,转子?卖家说转子是浸在水里的,我晕

就是泵水的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转正常一般就是密封问题,调节密封胶圈厚薄,平衡上紧螺丝

密封漏气,是放转子的那个腔室?

楼主:
耐水性聚氨酯橡胶制半涡流型叶轮,叶轮无损坏的情况下,怎么都不会前1天正常,过了2天就流量只有一半吧。

已经定了一个新的转子,等装上去再仔细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密封漏气是哪个位置的密封,转子?卖家说转子是浸在水里的,我晕

这种水泵叫“隔膜泵”就是把电机的转子用薄膜不锈钢密封,定子也同样密封,水流要通过转子定子间隙帮助散热且不需要普通水泵的”轴封“。至于流量变小,在功率不变情况下可能是水道阻力增加,若电气性能衰减首先应表现在功率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水泵叫“隔膜泵”就是把电机的转子用薄膜不锈钢密封,定子也同样密封,水流要通过转子定子间隙帮助散 ...

谢谢,这样一说分析的比较到位了,不过,我把水管拆掉了,只剩下很短的一段,流量还是老样子

另外,转子和定子之间的有密封圈,但是似乎又不是很密封的,拆开时里面是湿润的,一开始不明白以为密封出问题进水了。不过这样通过小缝隙进水进行散热还是觉得不太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水泵叫“隔膜泵”就是把电机的转子用薄膜不锈钢密封,定子也同样密封,水流要通过转子定子间隙帮助散 ...

百度了隔膜泵,隔膜泵是启动方式的,我这个是靠叶轮的,不是同一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w的泵,电机是油浸密封的,功率实测150w,正常和故障时都测的150w
潜水泵,大概结构如图,长得差不多就 ...

功率一样的话,可能是自润滑轴承到寿命了,间隙变大到一定程度自润滑失效。如果能换定子陶瓷轴套更好。。或者水里有杂质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一样的话,可能是自润滑轴承到寿命了,间隙变大到一定程度自润滑失效。如果能换定子陶瓷轴套更好。。 ...

唉,问题就是原配就是陶瓷转子和轴承套

网友(2019-07-22):
固封式线圈的啊

楼主:
是的,所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完全看不到,只有转子能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完全看不到,只有转子能换

叶轮打滑不?单相的电容也不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叶轮打滑不?单相的电容也不能换?

打滑是什么概念,之前问题是转很慢,有不稳的状态,后面返修回来还没来得及试机,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F:
这种好像叫屏蔽泵,我之前家里用了个格兰富的家用增压泵,里面是一个转子泡在水里面的,线圈隔离在外面,陶瓷的转子和轴套,不能长时间无水运行,有电容,所以如果变慢,首先考虑电容是不是容量下降,然后看绕组是不是浸水了,至于中间的转子会不会存在磁力下降的问题,这个我就不清楚,我觉得可能性应该非常小。
这种泵劲比较小,但好处是非常静音,所以我家那个最后就是水流启动开关坏了不知道导致水泵一直运作,接线盒烧焦,最后线圈浸水,处于安全考虑不用了。
网上看现在买好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好像叫屏蔽泵,我之前家里用了个格兰富的家用增压泵,里面是一个转子泡在水里面的,线圈隔离在外面,陶 ...

环氧树脂全封闭的,看不到电容,只看到一根电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氧树脂全封闭的,看不到电容,只看到一根电线

这就不好了,要是如同冰箱压缩机的电机,起动机构也不是完全不会坏,电容失容转的慢的话,电流变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