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RTL8198C主控路由 VS DA1500拆机并试改NR255G与NR286GE。

楼主(2019-06-16):
前两天从本坛坛友手中转得一个RTL8198C主控路由 VS DA1500,64M内存。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在此拆给大家看看,并试着改NR255G及NR286GE,结果在最后面,各位坛友共同讨论讨论。

楼主:
不知道怎么取消下载需要M币设置,哪位懂的指点指点,找了很久没找到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取消下载需要M币设置,哪位懂的指点指点,找了很久没找到地方。 ...

兄弟。可以发份255和286ge的编程器固件吗 谢了 173859459@qq.com

网友A:
刷NR256G试试双WAN的

网友:
竟然用上继电器,这个不会带入侵检测或者内外网隔离吧!宇视是H3C下的一个只公司,搞安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NR256G试试双WAN的

你有256G编程器固件吗?发给我,我试一下。

网友B:
255G/285G V1版本是RTL8198,V2版本才是8198C,你需要刷V2版本的编程器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5G/285G V1版本是RTL8198,V2版本才是8198C,你需要刷V2版本的编程器固件吧

V1是ECOS系统,V2是L系统,已经确认过了,系统没问题。

网友C:
兄弟。可以发份255和286ge的编程器固件吗 谢了 12112703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可以发份255和286ge的编程器固件吗 谢了

255的现在发给你。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反复测试发现这个路由不支持NR285G的固件,无法开机,CPU发热严重。NR255G固件可以开机,WAN口不能用,端口成了4-W-1-2-3,内存开机占用94%,内存占用太高这也可能是不能拨号的原因。

NR286GE固件开机运行指示灯亮,但电脑无法获取网络,可能是内存大小造成的,286GE开机后在256M内存的情况下占用34%,按这样算,这个64M的内存占136%,超太多了。运行不动。

楼主:
昨天晚上找了几颗DD2 128M内存H5PS1G83EFR,准备换上去,经过一番折腾拆下来的W9751G6KB-25是84球的。浪费一晚上的工夫和几颗内存颗粒。

楼主:
买了新内存,将原来64M的换成256M的,刷NR255G 1.2版,搞定。

楼主:
经过昨天下午的测试,改NR286GE的固件,系统无法运行,且CPU发热严重。我估计还是和内存有关,286GE是DDR3内存,这个路由是DDR2内存,虽然容量相同但是CEF里对内存引脚的定义不同,所以运行不了。不知道各位网友有没有什么高见。

网友:
擦我也有一个在手里!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过昨天下午的测试,改NR286GE的固件,系统无法运行,且CPU发热严重。我估计还是和内存有关,286GE是DDR3 ...

GOOGLE一下看看 E文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刷下这个
https://www.right.com.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610&page=1#pid1539005 ...

你提供的这个地址我看过了,这个是路由启动信息,没有固件,是你发的贴子吗,是你发的贴子把固件给我一份,我试试。找了好久没找到合适的固件,也没有OPENWRT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OGLE一下看看 E文看不懂

google 用不了

网友(2019-09-08):
非常感谢楼主的详细测试,看来286ge基本没花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