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TY1608 IPTV电视盒子求破解

楼主(2019-06-16):
今天偶得一台电信IPTV机顶盒,想请论坛里的大师们支支招,看是否可以改成普通网络盒子或者播放器,给小孩放动画片。
正面

背面型号

揭开4个垫脚,取出4颗螺丝,就可以打开了。此机器拥有2个USB口,1个TF卡插口、1个RJ45网口、1个HDMI接口、1个模拟音视频组合接口。

内部图片

合盖上电,没插网线,到10%就提示网络故障。

插上路由器(非电信光猫,普通可以上网的路由器时)可以开机到85%业务配置中就不动了,点确定,退出都无法完成开机。

网友A:
把2颗美光边上的胶拿掉看下是什么芯片

网友:
按照cpu型号找破解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颗美光边上的胶拿掉看下是什么芯片

散热片下面是   S905L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片下面是   S905L

请参考S905L的通刷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znds.com/rom/jq/65377.html 刷机教程
固件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0E5nCHZG8C46x ...

谢谢,不过由于新疆地域限制,我无法登录分享的百度云盘。还有别的方式吗?比如扣扣  464153741 能给我传一份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由于新疆地域限制,我无法登录分享的百度云盘。还有别的方式吗?比如扣扣  464153741 能给我传 ...

给你发离线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离线文件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片下面是   S905L

万能ttl安装第三方桌面,然后用无线连网就好了,百度ttl安装第三方桌面的方法很多,也很简单

网友(2019-07-31):
引用 网友A:
https://www.znds.com/rom/jq/65377.html 刷机教程
固件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0E5nCHZG8C46x ...

TY1608的固件麻烦分享一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