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矿坛坛友解决一个问题,不知实际行不行

楼主(2019-06-16):
其实矿坛我是去淘东西的,可是有些看上的不中介交易,不敢买
所以目前啥也没淘到,
刚见一个坛友在那里面发帖,

本想做一个双电源,实在找不到7912。但是手头有大量的7812。想到之前人家高手用两个电瓶组成双电源给前级供电。我认为7812就相当于一个电瓶。所以我这个双7812电路应该没有问题。还请高手耳提面命,好让我彻底死心!悬悬而望……

这是他的电路图,我看着就不行,于是仿真一下,果然有问题

我帮他改了改
,似乎这样是可以的

大家也来探讨一下面看看是矿坛人技术厉害,还是咱们数码之家厉害!
如果咱们厉害,咱们能不能选些高手去砸它们的场子呢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结构的电路应该能正常工作.

第一张图肯定不行,第二张图R1阻值小于R2时,U2是不是就会被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结构的电路应该能正常工作.

第一张图肯定不行,第二张图R1阻值小于R2时,U2是不是就会被倒灌?

哈哈,好,砸场子时算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结构的电路应该能正常工作.

第一张图肯定不行,第二张图R1阻值小于R2时,U2是不是就会被倒灌?

这个才可以,最简单的将变压器抽头断开就成两个独立绕组了。

网友:
LDO不能倒灌
电流如果在某个情况下流回7805肯定不行

网友:
1楼不行的,U1的回路在哪里去了?下图可以,以前做过.

网友B:
砸场子就不要去了,矿坛很多人也都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砸场子就不要去了,矿坛很多人也都在这里

哈哈,会不会有人到矿坛揭发我呢

网友:
只是偶尔在矿坛的路过。

网友C:
其实这是一个浮地的问题,得看变压器绕组怎么接
6楼的那个图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是一个浮地的问题,得看变压器绕组怎么接
6楼的那个图是可行的

、那个肯定行
,我这个看来有问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结构的电路应该能正常工作.

第一张图肯定不行,第二张图R1阻值小于R2时,U2是不是就会被倒灌?

R2小于R1的时候,还可以玩,负载内阻R2大于R1的时候,稳不住啦。

I3=I1+I2,是基于“基尔霍夫定律”的“在任一瞬间,通过电路中任一不包含电源的假设封闭面的电流代数和为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好,砸场子时算你一个

先谢谢老兄的好意.

在矿坛,还是有不少值得尊敬的坛友,有技术,有修养.和他们争论技术问题,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谁对谁错是非分明,错了就认,打不起来.且争论过程中,学到不少知识.好比驴肉火烧这个产品,基于事实探讨,河间驴火与保定驴火,到底有什么差别,各自孰优孰劣.争论的越深,大家明白的东西越多.

矿坛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有些版主自我感觉良好,喜欢亲自上阵,面对不同技术意见的反击能力就是删贴封号.矿坛的版规是给坛友定的,其版主可不遵循这些.

综上两条,还是不砸场的为好,尤其第二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老兄的好意.

在矿坛,还是有不少值得尊敬的坛友,有技术,有修养.和他们争论技术问题,是一件很享受的 ...

哈哈,原来如此啊,特别是第二条

网友:
假如用2个7812可以组正负12V输出,何必生产7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