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MAC2600R路由无法连接

楼主(2019-06-16):
手机也连接不上一直显示正在获取IP地址

楼主:
电脑也连接不上了,有大神知道怎么弄吗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手机或者电脑设静态IP试试。
不行就捅RESET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试试

恢复出厂设置了也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或者电脑设静态IP试试。
不行就捅RESET恢复出厂设置。

设置静态进去了谢谢了

网友:
捅屁股复位还不行的话,应该需要更换了~

网友:
DHCP没打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