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tohnichi 东日扭力扳手 QL200N

楼主(2019-06-16):
tohnichi 东日扭力扳手 QL200N
这把最长的,50多厘米长。可以40-200N.M的范围
先从棘轮头开始:

拆下两个螺丝

反过来

棘轮

棘轮片和弹簧

全部零件,结构简单,方便好用,故障率低,基本不会坏。
下面才是重点。

楼主:
来了
全图就不上了,网上一大把
拔掉锁紧螺丝旁边的销子,就能拆了、

靠这个锥形的螺丝涨大锁紧的
拆掉锥形螺丝,用卡簧钳或尖嘴钳旋转

背面的弹珠和螺杆配合,得到调节的手感,转动时随刻度一顿一顿的两顿一个刻度

这样配合

就和这刻痕配合

向里按定位块
看看里面
取掉定位块

定位块这样工作的,可以上下滑动,但不会转动,这是调到最大

这是调到最小
就可以拉出弹簧了,据说全部的技术在这根弹簧上。

组件

组件

全部内部组件
从右到左:定位销,锁紧螺丝,垫圈,调节还和主体之间垫圈,锥形内六角螺丝,固定环,调节螺杆,尼龙垫圈,刻度块,定位块,弹簧,最后这个不知道名

网友:
“扭力”扳手最关键的地方没拆啊,棘轮和普通的没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是卯上的,拆掉旧没法还原了,手里的几只都只这样的结构

可以上个原理图,有点不一样,扭力的技术据说全在那根弹簧上

网友:
整体做工看着还可以,就那两片铁片看着很廉价

网友:
棘轮棘牙的设计很巧妙,利用凸轮切换方向。以前看到的科普视频,棘牙需要旋转270度,更换弹簧位置,才能给棘轮切换方向。

网友B(2022-08-02):
人迹稀罕,这个贴刚发出来的时候,我才拿到通知书,现在我已经毕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迹稀罕,这个贴刚发出来的时候,我才拿到通知书,现在我已经毕业了

被你的回复成功吸引进来,学习了一下扭力扳手的原理,但不太懂

网友(2022-11-18):
看起来里面小配件很多

网友(2023-05-28):
头你没拆我拆了,就是这样的,很好拆,那个铆钉不是铆钉,直接可以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