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联想s5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咋维修

楼主(2019-06-16):
联想s5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咋维修?,功能正常,但是不管在信号多好的地方都会出现信号突然变弱又变好的情况,,感觉信号天线没接上的感觉。。等待拆机补图

网友:
小问题,天线接触不良,但几率很小,大问题是射频功放差不多了。先刷个机看一下有无改善

网友:
因为是金属机身,天线应该是在后盖上,打开以后用酒精棉、橡皮之类仔细清洗后盖与主板接触的金属片(应该为铜合金);用工具撬一下相应部位的金属弹片,如有可能,建议更换比原来规格高度稍微大点的弹片(淘宝有,我的P9更换以后使用GPS导航一年来非常稳定);装配时可以在后盖的天线连接片上涂抹一点缝纫机油,后盖建议用T8000之类的密封胶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