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爆管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16):
一个博世充电器,和一个牧田充电器,都爆管,电源管理芯片测了也没问题,其他小原件目前也没发现问题。一般爆管主要哪部分出了问题・_・?

网友:
从电容和温度查查,这时节和温度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
因为反复“开关”,总有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