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捷 ap320i 不能登录web管理

楼主(2019-06-16):
锐捷 ap320i 无线ap  web登录和Telnet连接  192.168.110.1 都连不上
用console 可以,通过console看 IP192.168.110.1是正确的
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应怎么解决?

网友:
禁止WEB和Telnet吧?

网友A:
启用相关的服务了吗?

楼主:
没有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用相关的服务了吗?

请问怎么启用,我试一下

网友A:
enable service web-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able service web-server

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2019-08-06):
找官方说明书看看,192.168.110.1 绝对不是要登陆的地址

网友:
能不能把这个AP的固件考出来,我那个给我刷变砖了,啥都进不了了

网友(2022-03-04):
瘦模式,肯定不能web管理啊。

网友:
有用过网线直接连接的吗?我的就试过用WIFI是无法连接或里面的所有设置功能!还有你一定要在猫与路由器连接网线拔掉才可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