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垃圾佬的笔记本电池换芯法。。。

楼主(2019-06-16):
垃圾佬回收的东芝r30本子电池彻底废了,只能用5分钟了,本子收来才小几百,再花小2百买电池当垃圾佬太不称职了,直接tb德朗能电池搞起来~电池仓空间不够,点焊机也没有,就靠一把t12,搞定了!用的不断电大法~目前开始恢复电池容量。。。待机放空电池已经需要4个多小时好慢额。。。拆下来的电池测下来有一节内阻上到120毫欧了还能用么?

网友A:
咋搞的?不断电大法,请楼主详细说下呗。

网友:
不是说电池控制板有电池效应,不能简单的换电池吗?

网友:
楼主说的也太笼统了吧,大家都想听你说仔细些,好吗?

网友:
内阻120mΩ可以给小手电用,内阻大的电池小电流放电和正常电池没什么区别的,如果充电发热的话调小电流充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咋搞的?不断电大法,请楼主详细说下呗。

我估计是先接一个外部供电的电源,然后把电池换掉,再把外部电源撤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先接一个外部供电的电源,然后把电池换掉,再把外部电源撤掉就可以了 ...

错了,是电池管理芯片不断电,先把新电池一个个并上去,再拆掉原来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错了,是电池管理芯片不断电,先把新电池一个个并上去,再拆掉原来的电池。 ...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先用外部电源充当电池,然后把真正的电池拆掉,再把新电池装上去拆掉外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先用外部电源充当电池,然后把真正的电池拆掉,再把新电池装上去拆掉外部电源 ...

我比较懒的,直接新电池并上去,再把旧电池的镍片直接咔嚓掉,省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是电池管理芯片不断电,先把新电池一个个并上去,再拆掉原来的电池。 ...

这玩意这没弄过,手上有个本本想换电芯,就是没找到换的方法,好多说如果掐断旧的,会自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比较懒的,直接新电池并上去,再把旧电池的镍片直接咔嚓掉,省事啊

是不是直接先把新整个的组装好,然后再并上去,然后再剪断旧的线,是一个个并上去,然后再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直接先把新整个的组装好,然后再并上去,然后再剪断旧的线,是一个个并上去,然后再剪? ...

是啊,从负极开始,一段一段并线上去,并好再剪了,据说新的电池大部分都是断过电就芯片锁住没法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搞的?不断电大法,请楼主详细说下呗。

先并接新电池,再拆旧电池

网友D:
新换的德朗能电池如何啊,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笔记本别一直插着电让电池100%的电量就好, 如果常插电用, 可以使用电源管理程序让电池保持50%电量并使用交流适配器的电.
没有这样的管理程序就只能拔了电池接上适配器用, 定期循环一下电池了..
如果经常外出用电池倒没什么. 这样正常损耗, 物尽其用.

楼主(2019-08-15):
引用 网友D:
新换的德朗能电池如何啊,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笔记本别一直插着电让电池100%的电量就好, 如果常插电用, 可以 ...

德朗能的还是不行,一分钱一分货是真的。。。
这个电池换上去高负载能2小时+,低负载能3小时+
不知道常规的原厂电池能几小时+啊?
U是垃圾佬的2950赛扬
不过德朗能便宜倒是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朗能的还是不行,一分钱一分货是真的。。。
这个电池换上去高负载能2小时+,低负载能3小时+
不知道常规 ...

看来国产电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网友:
话说东芝也还不算太黑啊,电池容量都降到只能撑5分钟了,电池控制板还没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