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p9500大家觉得怎么样,多少价格可入手

楼主(2019-06-16):
shp9500大家觉得怎么样,多少价格可入手
同事入手个索尼头戴,我也长草了
在网上搜了一圈
大家推荐有几个型号
shp9500,mdr1a,hd598
其中hd598与mdr1a都是千元价格,而且都推荐二手,闲鱼价格一般都在500左右
也有推荐飞利浦的shp9500,从千元旗舰一路降到399,以前多数买379,618涨价了
我主要用途是看电影,美剧,要求是大声场,要有大场面,带点低音更好,不夹耳朵带久了不热,不知道这个shp9500效果怎么样,还有价格差不多的akgK52,k72,k92不知道有啥区别,价格都差不多
目前手头有个akgk420,对比这个呢,有哪些区别
shp9500京东618有个8折券估计能到319价格,如果加上白条的优惠能到300以内,大家觉得怎么样,有哪些优缺点对比k420,我只听过k420,
看电影效果好,不夹耳朵,声场大的还有哪些头戴,便宜的
大概的参数,主要看上这个50mm单元
wechat_upload15606680885d05e7b8278db
淘宝399,估计618还会便宜一些
wechat_upload15606681045d05e7c8e2067
京东有个8折券,不知道怎么用,还有一个白条,也不知道怎么用,能一起用最好
wechat_upload15606681065d05e7ca2a2a9
手机编辑真费劲

网友:
不夹耳机是不可能的,只要不买监听耳机。太松了不好,戴着不热可以用透气的耳机套,隔音效果会差点。

网友A:
我有一副,个人意见在399这个价位千值万值,甩k420好多条街,欣赏音乐非常好,看电影个人感觉不太适合,低音不是轰隆隆那种。还有就是对声卡和音源有一点要求,不然动态出不来。这种包耳式耳机热是肯定的,开放式你听点什么外面也听得一清二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副,个人意见在399这个价位千值万值,甩k420好多条街,欣赏音乐非常好,看电影个人感觉不太适合,低 ...

多谢回复,看电影有啥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副,个人意见在399这个价位千值万值,甩k420好多条街,欣赏音乐非常好,看电影个人感觉不太适合,低 ...

也说一下声音有什么特点

网友B:
佩戴很舒服。声音很平淡,解析度合格。个人感觉399值得买(我就是399买的),319超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看电影有啥推荐呢

非常中性,非常标准的高档耳机声音,说实话这个价位没啥对手,三频、解析、动态都非常好,要不就这款吧,包你不会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戴很舒服。声音很平淡,解析度合格。个人感觉399值得买(我就是399买的),319超值了 ...

我是这么想的,实际怎么打折我也不知道,如果是按现在的价格8折我算是319.但是商家套路多

网友(2019-12-13):
感觉这个耳机听不太激烈的歌挺好,大动态不行。K710虽然低频不行,但我更喜欢听。
9500的好处是可以直推,并且比较便宜。

网友:
听过9500,不夹耳,头小的人会觉得松
声音比深海HD201好,跟高级的耳机比调音差很多,低音有不厚 。399货色,别跟千元机比

网友:
9500耳机不错的。长时间佩戴也不会夹头或者夹耳朵,声音方面我觉得挺好亦或是因为我也没用过其他高端耳机。但是戴这个耳机你旁边的人也能听到声音有时候挺尴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