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贱,超声波清洗机完蛋了

楼主(2019-06-16):
入手一台二手超声波清洗机,把眼镜放里面开机启动,高兴。试试开盖,灯灭了,再开没动静了,唉,这眼镜洗的造价太高了。请大家指导该怎么修啊

黄红黑蓝白应当是控制的,也许是开关的问题?测一下通断都正常

网友:
好奇害死猫。

网友A:
应该不会坏的,或许是开关盖的感应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坏的,或许是开关盖的感应开关坏了

用二极管档测试最后一张图的二级管指示灯,换表笔都有读数,不是应当有1吗

网友:
有保险的话就先查保险

网友:
直接用黑胶布贴住哪个二极管,在试试

网友:
1、测盖检测开关,2测电源 有无电压输出,3考虑换能片挂了

网友:
敢问测试的时候放水了么。。。。

网友:
哪收的我也想弄个

楼主:
保险烧了,换保险。一按开关,火光一闪 ,我艹。保险没事,电阻爆了好几个,不敢再动了

网友B:
是在运行中开盖还是停机开盖,无说明清楚,有无加水,无说明清楚。二手还是新机,无说明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烧了,换保险。一按开关,火光一闪 ,我艹。保险没事,电阻爆了好几个,不敢再动了 ...

开关电源烧保险切忌换保险就通电,常用的灯泡大法怎么不用?另外清洗的时候加水了没也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运行中开盖还是停机开盖,无说明清楚,有无加水,无说明清楚。二手还是新机,无说明清楚。 ...

加水了,运行过程中开盖

网友(2020-07-08):
日,一不小心看成超声波清洗蛋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