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997年产的老华生吊扇拆解

楼主(2019-06-16):
老华生吊扇,97年165元从商场购买,直到去年夏天一直运行良好,电机无杂音,机头运行稳定无晃动,今年夏天开启时突然摇晃得厉害,是锥形摇晃,家里老人都不敢开了,检查了下叶片似乎都拧紧了,也没什么形变,搞不定。想算了都22年了。就让它退休吧。

拆下来的老吊扇,其实品相挺好的,有个五成新的样子

机头称重3.6KG,就是普通的家用铁叶吊扇,不是以前那种学校单位常见的重头铝叶吊扇

上罩的商标贴纸

97年还有防伪标了。。。铭牌已经完全磨损,应该是72W

扇头和吊杆之间已经会晃动,不知道是不是摇晃的原因

把吊杆拆了,看下扇头,在当时算比较漂亮的吊扇了

扇头拆开看看,非常容易就拆开了,就3个螺丝。。本以为还要撬半天

上下机盖和线圈

这个线圈应该是全铜的吧,开一天发热量都不大

看得差不多了,搞个新的吧

老人喜欢这个牌子,但其实这个厂都倒闭好多年了,网上卖的大多是佛山代工的,可能还是铝线电机不敢买。。。

找到了个这个宝贝,上海产重头铝叶,价格这么高,应该还不错。。。这是刚截图的,48寸的已经售罄,估计太难卖了识货的人太少,卖家也不想进货了,卖完拉倒

型号又变了,似乎是个出口款式,给洋大人用的应该不会差。。。一看是海军上海工程机械厂制造的,估计在华生倒闭时候把这款出口款吊扇的专利买走了,再买了商标授权就生产起来了。。。个人情怀加持(毕竟老华生吊扇陪了22年,家里还有个老华生台扇30年现在还用得好好的)+老人喜欢这个牌子,就给它一次机会买来试试

新吊扇拿到手,海军上海工程机械厂制造

新吊扇就没怎么拍了,找个电工师傅帮忙装上,感觉还不错,运行平稳不摇晃,十分安静,风量充沛,较为满意,希望也可以用20年。调速器还是用得旧华生之前配老的松本无极调速器,转速最低可以调到很慢几乎能看到风叶的那种速度,跟旧吊扇一样,老人很喜欢。。。

网友:
需要很高的屋顶才能装,不能装在日光灯附近的位置以免频闪。我的话比较喜欢微风夹扇,无需安装屋顶上,缺点没有调速。

网友A:
老华生风扇,品牌,旧的换下轴承看看,应该能修好。

网友:
吊扇已经过时了

网友:
旧的怎么舍得淘汰呢?可能是轴承坏了,换两个精工轴承上去还能再战2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华生风扇,品牌,旧的换下轴承看看,应该能修好。

感觉就是抓住扇头,然后左右拽上盖中间那个轴,能拽得大幅度晃动,可能是不怎么牢了,因为新吊扇是拽不动的。不太会换轴承这活,不过旧吊扇不会扔,以后研究研究。。。

网友:
吃过人手的吊扇不在少数,砸人头的吊扇也有吧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片拍出了毁天灭地的效果!

网友:
客厅装个吊扇,还是很实用的,有时候比开空调还舒服,昨天我家的客厅吊扇也罢工了,初步判断是电容失效了,明天去买个换上,有二十几年了,感觉轴承有点缺油,不想拆,上轴杆滴了几滴机油,好像好点,不知道能顶多久。

网友C:
90年代价格战激烈,从铸铁机头“偷工减料”到铁片冲压机头,吊扇摇头晃脑的毛病从此开始。随后进一步“偷工减料”到铝线圈,铜包铝线圈。那个年代大厂生存不易,不少知名大品牌被卖给小厂。不过现在还是有不少识货怀旧又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希望这样注重质量的制造精神不会消失。
我也很喜欢传统吊扇,简洁大方,不占地方,清洗维护也不算麻烦。之前买过一台舒乐铸铁头铝叶的56寸吊扇,改短了吊杆也没摇头晃脑。
请问楼主用无级调速在低速状态下吊扇机头是否有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片拍出了毁天灭地的效果!

在最低转速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年代价格战激烈,从铸铁机头“偷工减料”到铁片冲压机头,吊扇摇头晃脑的毛病从此开始。随后进一步“偷工 ...

旧吊扇低速有嗡嗡声的,但是不注意听都听不见。新吊扇低速几乎一点声都没有。。。

网友:
好东西啊,现在的人造东西都浮躁咯

网友:
拆下来的旧风扇比市面上的大多数新的耐用。晃动 无非就是吊杆连接松动 轴承(间隙)过大 扇叶变形几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年代价格战激烈,从铸铁机头“偷工减料”到铁片冲压机头,吊扇摇头晃脑的毛病从此开始。随后进一步“偷工 ...

舒乐上海名牌货啊,至今为数不多的自产知名大品牌。

网友:
电机别扔,等我改个电动自行车玩玩!

网友:
我家有一台钻石

网友:
现在的好东西真心不多,有钱也不一定买的到最好的,感觉好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网友:
我老家也有钻石牌至今服役超过二十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2020-05-01):
华生 钻石 骆驼 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