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短命的神储60g固态硬盘,拆开来看看,还有救没?

楼主(2019-06-16):
外观如图,土豪金颜色,很好看的。

背面标签,有模有样的

没有螺丝固定,卡扣式的设置便于拆卸。

用小刀别到缝隙里面,轻轻的往上撬。

楼主:
顺着缝隙轻轻撬开。

里面的电路板小得可怜。

出厂序列号,应该是用于保修或者其他用途的。

把3个小螺丝拧下,翻过电路板,正面是一颗马牌主控,然后一颗黑片闪存。其他无物

楼主:
各位,这个还有救吗?

网友:
估计够呛,死马当活马医吧,热风枪吹一吹

网友A:
马牌主控+黑片,想救活真是想瞎了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牌主控+黑片,想救活真是想瞎了心啊

那就是没戏了???

网友:
哈哈,这么大个盒。我建议把多余的板都砍掉吧,做U盘大小就好

网友:
马牌主控没工具玩毛线呢

网友:
看序列号是16年11月还能保吧,先去保修。

网友:
本来就是个短命的玩意,想长寿得碰运气~

网友:
估计是网上成品主机常用的配件,以前电路板芯片多的好些,运气好会碰到MLC颗粒。

网友:
这种没外带缓存的,写入放大好厉害的。

楼主:
没得设备,没得技术。懒得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得设备,没得技术。懒得搞了。

也是,没用物料的话得买钢网锡浆,U盘主控板也不便宜,没工具还得买个风枪

网友(2020-06-15):
我的120g的和你的一模一样,就是少了一个flash,现在突然不能格式化了,也不能分区,哪位大神有工具?谢谢指点。

网友(2022-05-17):
马牌主控+黑片

网友:
换芯片试试,也许可以,有位置再加一片,还能扩容

网友:
我有两个杂牌的,也是马牌主控,网上找了好久,都说没有维修工具,放弃吧

网友:
以前我也有一个固态也是马牌主控加的东芝颗粒。后来固件挂了。我买了一个慧荣主控的拆颗粒板,把颗粒移植上去,重新开盘就能用了。用的是t12小刀头加拖锡版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