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澳星柯尔燃气灶点火器,附电路图

楼主(2019-06-16):
一个型号是澳星柯尔AB202的燃气灶点火器一路不打火了,打开看看里面灌的软胶,撬出来检查发现是一个电容引脚开焊了,补焊后正常点火OK。
网上找不到电路图,自己根据实物画出来供大家参考。
熄火检测部分是热电偶吧?由于芯片没有字,希望有知道的高手告诉一下!

外壳--澳星柯尔AB202

有两路输出,下面是B1振荡变压器,上面是B2高压线圈。

侧面

焊接面

这个焊点开焊了

放大后的照片

谢谢大家阅读观赏!

网友A:
IC好像是339吧,现在像你这样静下心分析电路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不屑一顾。

网友B:
这都能修,牛!想问下那些胶怎么恢复?

网友C:
这个和热水器的结构差不多,虚焊是高温造成的么?

网友D:
看这电路图画的,功底好啊,应该是老司机了吧,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修,牛!想问下那些胶怎么恢复?

谢谢支持!胶不知道是胶,不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好像是339吧,现在像你这样静下心分析电路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不屑一顾。 ...

查了一下,应该是339,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电路图画的,功底好啊,应该是老司机了吧,佩服!

退休了没啥事,消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热水器的结构差不多,虚焊是高温造成的么?

有关系,也是年头太长了。

网友:
你这个IC管脚好像有问题,有输出的比较器没有输入,有输入的比较器没有输出

网友(2025-02-10):
经验之谈,收藏。。。

网友:
感觉发热不大,先用硬纸片隔再用热熔胶吧,有总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