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800主动PFC+正激,去除PFC部分不能单独正激么?

楼主(2019-06-16):
一个CM6800 PFC+正激电源,PFC部分烧了一些件,连带辅助电源炸掉,目前去除PFC,修好辅助电源,并且改造了PFC的FB分压(用于检测400V大电容电压的),但是主电源仍然不工作。是这个芯片不可以单独让PWM正激部分工作吗?

楼主:
酱油达人!。。。。。。

网友:
楼主高人啊,有个台达服务器电源,启动带负载就保护关电,是啥情况啊,求指教

网友A:
应该可以正常工作的,我们以前做矿机电源用过这个电路,PFC输出电压380-400VDC,你把PFC部分不用,整流滤波电压只有300V左右,你要修改相关电路参数,不要让它保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输入电压检测,另外就是电流检测(低电压会导致电流上升),你从这两方面查一下,有几年没做这个电路了,有些生疏,要查看一下以前的图纸才知道。

网友B:
额,反过来了,是仙童仿的CM6800得到FAN4800啊。

貌似这个片子公用RC时钟同步,一个PFC部分前沿出发,一个PWM部分后沿触发。
说是时钟同步,但好像可以独立工作,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反过来了,是仙童仿的CM6800得到FAN4800啊。

貌似这个片子公用RC时钟同步,一个PFC部分前沿出发,一个 ...

谢谢支持,刚才刚刚修好了,我的改法没错,是CM6800芯片也坏了,PFC+耐压有限的元件,真的是一烧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正常工作的,我们以前做矿机电源用过这个电路,PFC输出电压380-400VDC,你把PFC部分不用,整流滤波 ...

搞定了,可以独立工作,是CM6800芯片也烧了,换一片就好,可能是PFC部分损坏打回去的高压烧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