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修一个假联想电源pd3.0的

楼主(2019-06-16):
电源无输出,充手机都不行,敲开,pd小板连接电源3条线+-和电压控制。输出为负、受控的+和一条信号线,电源和小板的连接有5v电压,去掉小板电压20几v说明电源正常,小板部分测试和更换pmos无效,手动触发mos可以输出电压,阻容有正常,只能是pd芯片坏了,芯片为CY2212,tb竟然没几个卖的也没有成交,咸鱼上发现有个人有2700pcs在卖,联系后18卖了我2个,竟然18发的顺丰,我猜测不是土豪就是公司付款。到手更换后正常。

楼主:
可以看到充平板协商电压为20V

网友:
没想到快充都有山寨,就差苹果16V有重量的电源没山寨,估计用苹果笔记本极少。

网友A:
为什么会显示24.6v
楼主技术好
我一个5v1a的充电器都不会修。。

网友B:
现在的山寨也走高端路线了,里面的用料也舍得下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显示24.6v
楼主技术好
我一个5v1a的充电器都不会修。。

拆掉pd小板,电压控制脚悬空,开关电源电压不受控,在24-27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山寨也走高端路线了,里面的用料也舍得下本了

比起原装的还是不行,原装的看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4814

网友:
老站看不到图片,新站的帐号在老站上登录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