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极路由极3 刷完老毛子后有个LAN口不能用 其他一切正常

楼主(2019-06-16):
前两天刚嘚瑟了一阵子,用极路由的熊也就是极3刷了老毛子,刷的老毛子RT-AC1200HP-GPIO-12-JI3-128M_3.4.3.9-099这版本的。先breed了,在breed里面改了如图两个MAC地址(改成了路由器本身的地址)刷完固件后发现有个LAN口不能用,插上去无任何反应。

但是在breed里面可以用的,很困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因为固件的问题。除了这网口不能用外,其他一切正常
因为这熊就2个LAN口,我也尝试过把breed里面其他那几个MAC地址都改成了路由器地址,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老毛子固件问题还是哪里要设置下什么的。

网友A:
重新刷下eepro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下eeprom试试

eeprom 开始我备份过的,后来恢复也没用。

网友:
你在官网上找一下固件刷回来。

网友:
看下路由设置,内部网络选项,里面有个以太网交换机,看下网口有没有识别出来

网友B:
换个固件,极3有1个LAN是通过RGMII外挂千兆PHY实现的,小熊只有mt7620自带的百兆SW,那个端口当然不能用了
你需要找个newifi y1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固件,极3有1个LAN是通过RGMII外挂千兆PHY实现的,小熊只有mt7620自带的百兆SW,那个端口当然不能用了
...

这新路由的固件也刷了,能用是能用,蛋疼的是LAN口根WAN口反了。。擦蛋了有点。总之没找到合适的固件
要么一个口不能用,要么反了,要么5G没,要么2.4没。坑死我了,刷了四五个固件。

网友:
刷路由感觉只有高通的值得搞 其它硬件感觉还是老老实实用原厂固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