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修复论坛山寨OPPO充电器

楼主(2019-06-16):
刚开始换了TL431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充手机快充模式还是打嗝电流差太多了。这次干脆把单片机芯片给换了一个国产兼容op快充协议的芯片上去,快充电流可以成功的达到3A了。如果没有芯片换就只要吧单片机旁边的供电ic拆了就能做普通模式的充电器了。

网友A:
玩的就是折腾

网友B:
楼主可以,话说是咋无损搞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玩的就是折腾

楼主能否告知一下所拆芯片的位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告知一下所拆芯片的位号呀?

你要当普通充电器模式就把U2这个三脚的稳压IC拆了就可以了,前提是先要换上好的4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话说是咋无损搞开的

毛巾加大锤

网友D(2019-07-29):
那个不是三脚稳压IC,是德州的一个带存储的单片机加密芯片。型号 BQ2022A  丝印 BYCI。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不是三脚稳压IC,是德州的一个带存储的单片机加密芯片。型号 BQ2022A  丝印 BYCI。 ...

U1才是协议芯片,我说的是U2是三脚的3.3V DC-DC芯片

网友E(2020-03-14):
楼主,我有几个日版的,但是不能快充,不知道什么原因,怀疑是公司做了手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有几个日版的,但是不能快充,不知道什么原因,怀疑是公司做了手脚 ...

手机协议改了,所以旧的山寨充电器就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协议改了,所以旧的山寨充电器就不支持了

不是山寨的,但是这批充电器,不知什么渠道流出的,只是不能闪充,用料跟原装的没有区别,只是充电输出只有7-8百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