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厦华收音机频率相差0.1MHz,怎么弄?

楼主(2019-06-16):
最近淘了个收音机。正常频率102.8Mhz,但收音机要显示102.9Mhz,才能正常播放。如图。

网友A:
应该是可以通过按键设置来改频的,可以站内信问下这位坛友@yzs8414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4857

网友B:
跟这个帖子中的机器长得好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48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通过按键设置来改频的,可以站内信问下这位坛友@yzs841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4857

你还我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这个帖子中的机器长得好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4857

一样的型号XR-415D,90年代属于高端收音机了

网友:
你号没了

网友C:
拿个小竹片微调一下鉴频中周,好像是Z102元件(锁定个基准电台频率,调到信号最清晰即可),再有就是检查晶振频率,排除晶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个小竹片微调一下鉴频中周,好像是Z102元件(锁定个基准电台频率,调到信号最清晰即可),再有就是检查 ...

跟我说这个干啥,
要跟楼主说呀?

网友:
就4秒钟,
我就从头到尾浏览了一下那个帖子的功夫,
再回来回复,
就给挤到楼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个小竹片微调一下鉴频中周,好像是Z102元件(锁定个基准电台频率,调到信号最清晰即可),再有就是检查 ...

这种数调收音机,不敢随便乱调中周吧,条乱了就调不回来了。

楼主:
搬到这里没人看。。不安逸。。该天发给拆机贴吧。

楼主(2020-02-19):
终于找到电路图。嘿嘿。

厦华XR-415D电路图

厦华XR-415D电路图

厦华XR-415D电路图

厦华XR-415D电路图

厦华XR-415D电路板示意图

厦华XR-415D电路板示意图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一下。要想频率一致,需要对z102进行挑选,选择和z103和z104频率完全一致的鉴频器。,最后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在某鱼上重新淘了1个。完美解决,免调试,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