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种印着偏旁的键盘对应什么输入法

楼主(2019-06-16):
这个键盘对应的汉字不懂,应该是中文的某个输入法吧,很少见,怎么还出了专用键位的键盘

网友:
五笔字根?现在不会了

网友:
五笔输入法,90年代打字需要背五笔字根口诀,因为初学难,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把字根印在键盘上的创意。我现在还记得一些口诀:王旁青头戋(兼)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大犬三羊古石厂。。。。。。。。

网友A:
五笔字形输入法的字根表,讲输入速度,五笔输入应该是所有汉字输入法中最快的。不过五笔的拆字规律并不完全符合汉字笔划顺序,有一定的学习难度,现在使用五笔的人可能没有拼音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笔字形输入法的字根表,讲输入速度,五笔输入应该是所有汉字输入法中最快的。不过五笔的拆字规律并不完全 ...

98五笔会的不多,基本都是86版。

网友:
不会用至少也知道五笔吧?楼主00后?

网友B:
我主要用86版,98版用着不方便

网友:
这应该是出口日本的外贸键盘,输入日文字根的,日文好像用这种东西输入,中文有拼音输入法,只用26个字母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用86版,98版用着不方便

86版被诟病,说是不尊重汉字笔划顺序,所以改进了一下。不过改了也没几个人用,都习惯了老版本。

网友C:
电脑上就只有一个输入法

网友D:
我的万能五笔,五笔不会用拼音,不用切换,说实话要讲输入的速度还是五笔快

网友E:
这明明是日版键盘,和五笔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明明是日版键盘,和五笔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五笔字型的好吧,用过小霸王不?上面印着的也是这个

日版的键盘长这样,上面印着五十音元音

台版是注音字节

网友:
会五笔的一看就知道上面印的是字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万能五笔,五笔不会用拼音,不用切换,说实话要讲输入的速度还是五笔快 ...

我记得后来又出了个2笔输(也叫二码)入法,是音型结合码,五笔是型码,据说比五笔快,但好学我是见过,上高中那会,我叔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学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就只有一个输入法

哈哈,真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真同好……

这个输入法我用了10年了,最开始用86版标准五笔,词组太少,后来用过万能五笔还是什么,还不错,09年左右在台资公司,电脑系统软件都是繁体的,好多输入法(拼音和五笔都一样)在繁体系统里支持太差,或者没有gbk字库,好多字打不出来,有些打出来到软件里就变成乱码,最后我推荐资讯用极点五笔,也能当全拼输入法用,反正在公司系统里输入不会出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