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能用在千斤顶上减速装置

楼主(2019-06-16):
最近买了个电动扳手,打算放车上顺便拧千斤顶。现在问题是,可能速度过快,短时间输出力矩过大?现在螺杆都有点弯了。
在某宝找了半天能减速的,完全没头绪啊,该弄个什么样的?

网友A:
我想知道电动扳手上千斤顶会不会冲击打滑?

网友B:
电动扳手的开关就是调速开关吧。你不要一下按到底,慢慢的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扳手的开关就是调速开关吧。你不要一下按到底,慢慢的按试试。

试过了 太低了扭矩小 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电动扳手上千斤顶会不会冲击打滑?

打滑倒没有 就是太猛了 嗖的一下车就起来了

网友C:
家用车?需要经常升降吗?
反正我开车十多年、已是第二辆,迄今还没有用过一次千斤顶。可能偶尔用得到的话,尽量还是备上点烟器或电瓶取电的吧。很多坛友都提醒过了,车上常备使用锂电池的设备不可取,炎热的三伏天更需要注意!

网友:
控制好速度没问题的,我也经常这样用。

网友D:
没有问题啊,我的车是jeep大指挥官,直接用电扳手的,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车?需要经常升降吗?
反正我开车十多年、已是第二辆,迄今还没有用过一次千斤顶。可能偶尔用得到的话 ...

我和备胎放一块应该没事吧?没有放在车里面。放备胎的那个地方好像温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问题啊,我的车是jeep大指挥官,直接用电扳手的,非常方便~~~~~~~~~~

你买的哪种千斤顶啊?能给个链接么?
是不是我买的质量不行?
我现在是轻轻的按吧,扭矩不够又拧不动。
稍微大点劲吧,车子噌一下就起来了……
这是要求我有个黄金食指么……

网友E:
电动扳手是什么牌子?

开关要轻按,控制按压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扳手是什么牌子?

开关要轻按,控制按压力度.........

大有的5733 应该算挺靠谱的电动扳手了吧?

网友:
哎,买啥电动扳手 拧千斤顶。。。像我买个卧式2吨放车上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