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4V350W工控电源

楼主(2019-06-16):
在车间角落里瞅到一只电源,拿来拆拆……

看贴有标识卡,属售后办退回公司的故障品
电源引脚端标签

电压选择

先拆了看看

没有明显故障点,通电试试

输出正常,电压有点偏低,调整后

其实早期也拆过一个

手机发帖,暂且到此,实在是难排版,介面开发不好用

网友:
可以改可调啊

网友A:
这么多的灰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特别是电解怀孕~

网友:
这胜利890C+老古董了

网友B:
真是好电源,一点都没有缺斤短两,清理卫生,容易开焊地方补一补可以继续服役。

网友C:
好像可以改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改可调电源

还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好电源,一点都没有缺斤短两,清理卫生,容易开焊地方补一补可以继续服役。 ...

一个10年的,一个11年的,11年的是先前拆开的,开关管坏了一只,所以扔那没打理,这次拆开的10年的,所用开关管质量貌似好些,整流管也是一对,11年的减成一个,这个被退回的估计是可调电阻因设备的震动造成电压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的灰

也不知扔角落里多少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10年的,一个11年的,11年的是先前拆开的,开关管坏了一只,所以扔那没打理,这次拆开的10年的,所用 ...

应该是老化和氧化的原因,跟震动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老化和氧化的原因,跟震动没关系

有可能,我是感觉那可调电阻调整起床异常的轻松,还有我厂的设备具有间歇性的突爆动作的,所以说是因设备的震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