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蜗牛星际C单的电源ATX-200W,请大家看看能不能将就着用。

楼主(2019-06-16):
最近入手一台蜗牛星际C款,非常的新一点灰尘都没有。想请大家看看这款电源用料怎么样能不能将就着使用。实测挂载两块硬盘电压12.3V。不知道会不会翻车。。。

网友A:
我挂了三块硬盘,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网友B:
这做工相当好了。如果你不懂看电线元件什么的,就看胶好了,胶多质量就好

网友C:
看做工,用料还行,200w,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挂了三块硬盘,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我现在挂了两块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用料还行,200w,有点小。

用来挂黑群晖的,负载四块硬盘最大功率应该不到120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相当好了。如果你不懂看电线元件什么的,就看胶好了,胶多质量就好 ...

,胶大概有3,4毫米这样吧。就是硬盘供电电压12.3V有点高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是蜗牛C单么,什么价格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蜗牛C单么,什么价格入手的??

是的,郑州发过来的 300包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郑州发过来的 300包邮

我买的B单235,邮费14,全洗白30,现在当白群辉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B单235,邮费14,全洗白30,现在当白群辉在用

你的电源有更换过没有?我准备再加两块硬盘,可能还得换电源

网友:
够用,4块满载应该都没啥问题

网友(2020-04-13):
用料还可以,波纹有人测过41mv左右,不过机箱的硬盘背板一定要把电容补上

网友:
这电源估计成本关系,用料有点省了。标准的PC电源工作电路,一级EMI滤波节省了,没有PFC措施。看电容的体积,似乎12V是16V1000uF这个等级的电容。要稳定些的话,换电容吧。我的300W电源,换了25V1800uF×2,不用担心12V电源老化导致的硬盘短寿
还是一寸长一寸强,体积大些的标准电源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