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 FX77 拆机--疑问1

楼主(2019-06-16):
索尼FX77 ,终于拆开了,新的问题又来了1.图中标号1 的轮子无法顺利转动,只能转一个角度
2.检查标号1 中相关的齿轮,标号为2,3的齿轮上有突出的瓜子,导致标号1 的轮子无法转动
3.标号为2,3的齿轮上的突出瓜子做什么用的
4.如何使标号1 的轮子顺利转动

网友:
你看看压带轮复位没有?手拨有字的铜轮,顺时针,注意上电拨动,就可以复位了。以后好办了。看图上,你的皮带槽很脏,烂皮带还在,不清理干净,会成抖音机。

网友:
问你有没有皮带的准确规格?

楼主:
@darway 没有,问不到,我还有一根可以给你。给我一下地址

楼主:
地址还可以发邮箱sonyfx77@126.com

网友:
逻辑盘错乱

网友:
飞轮转不动估计是功能凸轮动作了引起的,凸轮动作时转反了会把相关的齿轮打坏的。

楼主:
功能凸轮的哪里,什么会引起功能凸轮动作@yamio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凸轮的哪里,什么会引起功能凸轮动作@yamio

机芯的功能凸轮是个或多个边缘缺齿中间有沟槽、凸起的齿轮,配合各种拨杆完成各种功能。触发它一般是电磁铁或者电机换向带动触发杠杆,一般老旧机器由于皮带老化会导致放音时磁头动作时打滑无法完成动作卡在中间,也就是你看到的现象,多数手动正确旋转飞轮复位后换上皮带即可恢复,切记只能慢慢旋转,稍有卡滞要查明原因在转,转到感觉落空后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确认一下是否是转动图中那个有字的轮子。向什么方向。不加电时,我顺时针转过,转不过去,看到的就是那二个卡着的东西@yamio

楼主:
图中这个装置是做什么用的,独立的没有齿轮或皮带与它关联@yamio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这个装置是做什么用的,独立的没有齿轮或皮带与它关联@yamio

这个是磁头正反向选择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darway 没有,问不到,我还有一根可以给你。给我一下地址

可以量一下,拉直,不要用力,把对折数值告诉我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确认一下是否是转动图中那个有字的轮子。向什么方向。不加电时,我顺时针转过,转不过去,看到的 ...

不要害怕。有少许的阻力,如果真转不动,弄坏的可能会有,但那个力气大到你会难以置信。万一阻力太大,你把电磁铁的芯拔出或者插进(根据状态相反),就可以顺利顺时针转铜轮(有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