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L-WAR458l 打算拆开看看,无从下手?

楼主(2019-06-16):
看到这款没人拆过 ,打算拆开看看 无从下手。有没有诀窍?知道的朋友给个经验.谢谢!

楼主:
脚垫下面没螺丝 一圈都是铝合金 就是拆上盖 或拆底盖   有没有拆过这款样式的?

网友:
四个脚垫拆掉应该有螺丝,其他就是卡扣了,tp的拆开基本卡扣都报废

网友:
如果标签或者脚垫下没有螺丝,那么就是卡扣的~

楼主:
标签下面有一个螺丝!脚垫没螺丝

网友:
看看四个脚垫里面有没有螺丝,标签处可能有螺丝,用强磁吸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20-02-02):
拆开了吗?

网友:
表示十块钱收了一个,这个当时拆的时候是卡扣的,底部塑料边缘撬

网友:
卡扣的,用指甲慢慢翘试试

楼主(2020-07-08):
标签中间有一颗螺丝 。 然后就就慢慢撬了 我还有几台1200 天线坏的

网友(2021-07-14):
四角胶垫,中间标签纸,揭开,螺丝卸下来,剩下的就是塑料卡扣了,看你手艺用撬棒慢慢拆吧,卡扣基本上拆完都没法还原原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