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 长虹KYD3001 电风扇

楼主(2019-06-16):
长虹KYD3001 电风扇 的调速开关坏了,

就是 这个东西

淘宝上买了一个

结果发现2个还是有区别,2个孔的位置不一样,原装黑色的 孔 距可以调节,
淘宝 绿色的孔距固定,

记号接线

偏偏 是最小孔距

只有改装下了,芝浦的,可以用。。。

钻好孔了

钻的新孔,孔距可以了,

接线了,焊掉原来的线

重新接线

安装

通电 好了、

位置有点偏,还窝进去了些。

这个螺丝偏了,强迫症 爆发了。

这下舒服了。

网友A:
有一把电钻,干活就方便多了。

网友:
支架新钻孔的地方比较薄,强度会差些,要注意
牙膏不够,等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把电钻,干活就方便多了。

这个烙铁烫一下也可以,实在没烙铁,用铁丝烧一下再烫

网友:
这种落地扇曾经有台遥控的,支架断后就扔了

网友:
新的开关不是回收料做的,看上去质量好些

网友:
强迫症应该换平头螺丝

网友:
謝謝分享  配件不行,修修复活了~~